控控制不了!求助

楼主(2010-06-11):
控是冠丽4发6接
今天把控打开后,把电池7.4V接在接收机的电源口测试舵机(舵机已经连接好的!)不动控的摇杆

接上电池----舵机反应---反复几次!
后在就在没有反应了(拨动控杆也没反应)!就在接收机接通电源的情况下,在插上舵机的瞬间舵机有一下反应!
有这样情况的高手出来    ____________救命呀 !~~~~~~~~~~~~~~~~~~~~~~
新情况!接上电调在接上通道3!舵机接1通道开控----------接接收电------舵机动一段时间----停止。
动晶体一个脚舵机又动动几下!不受控的控制!还有接收上两个可调的方形的测量值是多少!调乱了!~~~~
是不是接受晶体坏了!~

网友:
中周都调乱了,一般情况下没有专业仪器很难调回最佳,换接收吧。
另,接收机工作电压一般是5V或6V,7.4V太高了~~~~~~~~

网友:
7。4的电压高了点有可能是坏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