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有11.1v转7.2v的降压线吗?

楼主(2010-06-11):
自己在玩450有N块11.1v的
电池
,近段时间给LP弄了个大脚车,电池用的7.2v的,看看有没有这种降压线,省的再去配N块7.2v的啦,浪费。。。。谢谢大大推荐下!!!!!!!!

网友A:
把两块电池改成三块不就行了。呵呵。

网友B:
大脚 可以上3S电吧 看电调 不过你那飞机电池跑几下都没电了 大脚电池4000 以上才能爽玩

网友:
损耗太大了,不现实,换低KV电机不行吗!

楼主:
电池贵哦~!考虑入2块4000以上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