蝎子2221-8电机与YT35X兼容性问题!

楼主(2010-06-11):
最近入手一个蝎子2221-8电机与YT35X搭配作为PRO的动力,结果两次空中莫名其妙的失去动力而炸鸡!
控是DX7+6100E(原厂),下来检查没有失控,接收正常,难到是电调和电机有兼容问题?
有没有用这个配置的模友遇到过这种问题?怎么处理的?

网友:
 买个蝎子的电调,把YT35X出把我就好了

网友:
我以前也在YT PRO上这样搭配过,只是悬停,没发现什么 问题

网友:
可能是电调过流保护。

楼主:
唉,看来还是换个好赢试试!

网友:
自己没看清参数乱搭配,2221-8的3d峰值电流高达55A,一般至少要配个60A电调,你的35X不烧掉算很给面子了

楼主:
谁说2212-8的峰值电流有55A?PRO配2221-8+11T峰值应该在45A,用40电调应该够了呀!

网友:
引用 楼主:
谁说2212-8的峰值电流有55A?PRO配2221-8+11T峰值应该在45A,用40电调应该够了呀!

最好借个老鹰树或是Emeter-II之类的记录仪记录一下
那就啥问题都清楚了

网友:
(你的35X不烧掉算很给面子了)。。。。。。。哈哈哈。 。我在澳洲孤立无援时,只能加大散热片支持到最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