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6cc 选用什么舵机?

楼主(2010-06-11):
希望大家为我推荐一款性价比高的舵机。俗话说只买对的,不买贵的,没有对的也只有买贵的。
还望大家留下您的宝贵意见。。。

网友:
好像应该用海泰克的吧

网友:
现在用 辉盛996R性能还行,价格不贵。

网友:
固定翼的话推荐jr的8911,买了绝对不会后悔,绝对的一次性投入。

网友:
用HITEC的625MG或645MG

网友:
就只飞26CC到30CC这个级别,海泰克645MG是可以的.如果将来还打算飞更大级别的,推荐亚托DS610不错.

楼主:
海泰克645MG,性能如何,质量如何

网友:
灰剩 9克不错~

网友:
DS610  金属齿  玩直机的里面性价比很高的舵机

精度尚可,电压从6V-8.4V都能抗住

网友:
引用 楼主:
海泰克645MG,性能如何,质量如何

HS645MG作为一款6伏出力十公斤左右的模拟舵机,性价比是比较高的了.用在26CC汽油机模型上很合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