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图传稳定性与安全性的探讨

楼主(2010-06-11):
由于设备干扰,产品性能不佳,电力不足等诸多因素导致的视频传输中断而炸机或飞丢等事件一直是FPV飞行爱好者所担心和困扰的首要问题,因此想就这个问题提出自己的一些设想,也想征集一下大家意见使我们的飞行更加轻松和充满乐趣!~

楼主:
既然1.2G与2.4G没有干扰,我考虑同时使用1.2G与2.4G双视频传输方案,两套独立供电,地面接收自动切换或手动切换,这样做还有个好处是一个受扰或出现故障可以选择另一个,可行与否大家拍砖~

楼主:
另一个方案是两套同频发射,一套地面接收,通过遥控器开关通道切换任一个信号质量好的发射机工作,另一个备用,可谓万无一失,如果两套接收可以全向与定向天线双接收自动或手动选择信号质量好的一台接收设备~

网友:
我是来学习的

网友A:
关键是提高设备的质量!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关键是提高设备的质量!

国产的军工级想必都见识过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关键是提高设备的质量!

提高质量不是你我可以做到的~

网友B:
老鹰树的地面站不是支持双信号输入吗?哪个信号好用那个

楼主:
引用 网友B:
老鹰树的地面站不是支持双信号输入吗?哪个信号好用那个

不错!就用这个实现自动切换~

网友:
我个人认为,最佳的方案就是配备丢失信号后可以自动回家的OSD,

独眼龙似乎基本此功能

网友:
可靠性很高的话,当然需要备份系统,不过业余玩家最合适的还是自动返航.

楼主:
回LS:如果自返设备约等于一套发射系统价值我也就不必提出讨论这个问题了~

网友C:
用射频发射机 更稳定。
接收用普通电视机。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射频发射机 更稳定。
接收用普通电视机。

功率、频率、体积、重量、可否实现?

楼主:
另外建议给图传加装主动散热器或风冷散热,因地面起飞前检查过程图传是在通电状态下,只有短短数十秒就可能因发热而烧毁,在炸机后没有空中自然风冷情况下也会导致图传烧掉,所以有必要重视一下!继续~

网友:
你架2个移动通讯那种5米的电台吧
一个给控用一个给图传用,保准不丢机

网友:
引用 楼主:
另外建议给图传加装主动散热器或风冷散热,因地面起飞前检查过程图传是在通电状态下,只有短短数十秒就可能因发热而烧毁,在炸机后没有空中自然风冷情况下也会导致图传烧掉,所以有必要重视一下!继续~
这个很重要。但怎么控制是个问题,在空中时你开个风扇根本不起作用,炸机后用舵机来开启风扇吗?

网友:
散热找些电脑主板上用的北桥散热器安上单面就行了。注意一定不要用胶粘,要用物理固定的方法

网友:
引用 楼主:
另外建议给图传加装主动散热器或风冷散热,因地面起飞前检查过程图传是在通电状态下,只有短短数十秒就可能因发热而烧毁,在炸机后没有空中自然风冷情况下也会导致图传烧掉,所以有必要重视一下!继续~

看样子我的柏通800mw是极品了,我连散热片都没装,上次炸机掉在草丛中花了我一个半小时才找到,当时发射机很烫,但现在仍正常服役中,哈哈.
其实也不能说没有散热片,发射从原装盒子里拆下来的时候,里面有3个铝片卡住固定的,我只是把3个铝片叠起来紧贴在发射机背面.

网友D:
只为丢机时不烧图传发射的话,不如在图传电源加一只可遥控开关,用一个附加开关通道控制,然后设置失控时断开图传电源。当恢复控制后自动接通,不也可以,而且要实现也很简单,花不了几个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