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刚发现华科尔2801遥控器在2401的模式下也能调节油门曲线和其它舵机的DR&EXP

楼主(2010-06-11):
今天无意中发现华科尔2801遥控器,在选择了2401或者2601的模式下,也能通过简单的设置来调节油门曲线、螺距曲线、舵机DR&EXP。其实就是把这三个功能都设置在2801遥控器的快捷键后,就能通过快捷键调节它们了。由于我的280122版本的,所以不知道23版本的2801是否也可以这样调节。
现在以2401模式的具体操作来说明,2601模式的操作方法是一样的。
操作如下:
1、
打开遥控器后,把遥控器选择在2801模式下。
2、
通过面板上的按键,进入你需要设置的油门曲线子菜单。
3、
同时按下遥控器面板最左边的“UP+DN”这两个按键。
4、
这个时候屏幕上会出现四个“Hot_Keys”的设置子菜单,你只要按照遥控器的说明书,把油门曲线设置在其中一组快捷键下就可以了。螺距曲线、DR&EXP的设置方式和油门曲线一样。
5、
设置好快捷方式热键后,把遥控器选择回到2401模式,确定后退出。
现在的2401模式下,如果按照正常的方式进入菜单,会发现油门曲线、螺距曲线、DR&EXP这三个菜单都是无法进去调节的,可是你退出来后,通过按遥控器面板上的快捷方式组合键,就可以进入刚才设置了快捷键的三个子菜单内,随意调节里面的数据了。例如:我设置了“EXT+UP”这个组合键是油门曲线,你只要按一下“EXT”按键,然后再按一下“UP”按键,就能进到油门曲线子菜单,并且调节里面的数据了,当调好了数据后记得按“ENT”键确认。

网友:
我试试看,顶。。。。

网友:
高,实在是高

网友:
还用不起2801这样高档的控,不过帮顶有需要的人

网友:
tf-4,你厉害!试了,很灵!

网友:
2801都被LZ给折腾出来这功能了,NB,

这就试看看,虽然2401模式用不着

楼主:
多谢三木大叔的鼓励!我主要是今天刚买了4G6S的三轴接收机,想安装在4G6直机上面,在调试的时候无意中发现了这个实用功能,这样我就可以在2601的模式下调节4G6S接收机的油门和螺距曲线了。

网友:
我是这么干的:
先把2801控设置成2801兼容模式,然后更改这些参数值。

要飞飞机时,把2801兼容模式改回2601模式,原来在2801下设置的参数都是可以被保存和使用的。

其实在2601或2401模式下,只是不能更改参数,对已经设置的参数还是认的。

我想,大家不会一直在改这些参数设置的吧,所以我只设置了一次。

网友:
厉害,这功能也能让你找到,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