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2种9锭子绕线图,可不知道怎么接出头!!请求高人指点!!!!!

楼主(2010-06-11):
有2种9锭子绕线图,可不知道怎么接出头!!请求高人指点!!!!!搜索以前的贴子,有人讲解过,可都看不明白,看不明白的原因是,讲解的时候说什么"1ende接2anfang,2ende接3anfang"因为图中没有出线编号1、2之分,,只有红绿蓝之分和ende、anfang之分,所以请高人讲解的时候,用类似“红ende接蓝anfang”之类的讲解来解释,感谢各位大师了!!等高人讲解图一和图二的接出线方法!!!!!

网友:
这两个图不是一样的吗?

楼主:
是吗,我也感觉是一样的,可那图是截取的,我以为不一样,如果是一样,那就请高人帮我指点下出线的接法吧!!!

网友A:
去学 老知青 的贴。。。

网友B:
把符号相同的接一起,另外3根就是电机的引出线 (星接)

把3种不同颜色的线 头尾相接 ,所引出的3组导线也是电机出线(角接)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符号相同的接一起,另外3根就是电机的引出线 (星接)

把3种不同颜色的线 头尾相接 ,所引出的3组导线也是电机出线(角接)

上面这位大哥,你这样解释和我看过的贴子解释一样模糊不清楚啊,,你说(星接)的意思我可以理解成:符号相同的接一起为其中一根出线,,另外3根又是电机出线,那不是有4个出线吗,我明白大哥的意思可能是符号相同的接一起但不是出线,,可符号相同的又怎样接一起呢?用焊锡焊在一起??串连在一起??我是没见过电机内部还有接线头的地方啊,是不是焊在一起后还要刷绝缘漆呢??所以那也是不可能的,,所以大哥这样的说法我始终不理解是怎么个回事!!
大哥你说的第二种(角接)是不是红的头接红的尾,还是红的头接蓝的尾?还是红的头接绿的尾??  我头都快晕了,, 解释的太不清楚了,
大哥能照我要求解释的方式来说吗??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去学 老知青 的贴。。。 [/quote
找遍了,没见到能让初学者一看就明白的贴,,,都解释的很模糊,

楼主:
用类似“红ende接蓝anfang”之类的讲解来解释,感谢各位大师了!!不然确实难以理解!!!!!有时候一字之差,意思全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去学 老知青 的贴。。。

老知青的贴,我刚才仔细看过了,,他拍的是很清楚的照片,不知道各位高人有没有发现,有关键的一点就是 照片中每绕一圈的出线拍的不完整,没在照片拍摄的范围内,让我难以理解,到底是一根线绕完的,还是3组单独的线绕完的,因为没拍摄到出线头,请各位高人,看看我说的老知青的贴,看是否如我所说!!!搞不清楚,3段线之间的关系!!我感觉有2段是一根线对折成2段的,所以非常模糊!!

网友:
星接: 相同符号的全焊一起,做绝缘,然后留再电机内部。

角接: 头尾相接,不是同颜色的头尾相接

楼主:
还是有点模糊,,不塌实哦,,,

楼主:
  就没一个能解释的清楚的吗??用类似“红ende接蓝anfang”之类的讲解来解释,感谢各位大师了!!不然确实难以理解!!!!!有时候一字之差,意思全变了!!

楼主:
“星接: 相同符号的全焊一起,做绝缘,然后留再电机内部”。    相同符号的全焊接在一起,那不是就2根出头线了啊,不信你看图!!红绿蓝的anfang接一起,那就是1根出头线了,红绿蓝的ende接一起,那就是第2根出头线了,,就是2个出头线了,,那来的3根啊!!这样接还焊在内部,,那有空间啊,我看过我的马达,线圈都绕的很紧,没空间放焊接的地方啊,,焊在一起的话那将是一把线了,很粗了,哎,,,,,我也没见过我的马达是这样接的啊,,那为大哥能解释的清楚点吗,,按我的方法来解释那就一个也不会错啊!!!!!那位大哥能帮下忙不???

网友:
引用 楼主:
“星接: 相同符号的全焊一起,做绝缘,然后留再电机内部”。    相同符号的全焊接在一起,那不是就2根出头线了啊,不信你看图!!红绿蓝的anfang接一起,那就是1根出头线了,红绿蓝的ende接一起,那就是第2根出头线 ...

这能看懂了吧?

楼主:
高人终于出现了啊!!!!明白了!!!!!谢谢啊!!!!!太感谢了!!!!!!

网友:
呵呵我学着东西路过

网友(2010-07-19):
那kv值是怎样体现岀来的呢?

网友:
比如kv1400和kv2600它们的线各绕多少?是否和线的直经有很大的关系呀?
望有图文解说

网友C:
老知青的帖子图文并貌,三角接法讲述的非常清楚,一根线绕到底中间抽头不会乱,绕完头尾相接三根引出线就出来了, 很容易上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