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驱电机和一般电机

楼主(2010-06-11):
前面我 还看到有 直驱电直的帖子~~~请问如果同一个电直改直驱后 耗电量是不是应该更小啊~能效能节约多少???还有人改过吗???

网友:
记得比较好的优点是噪音非常低,只听得到风声。

网友:
千万不要炸机。。

楼主:
改直驱后 续航能力怎么样???没有人知道吗 ???

网友:
基本同“沙发”,安静

至于效能,续航能力那些说不准,毕竟论坛里DIY所用的定子,转子零件那些都不一样, 没有固定的参数

网友A:
六狗,端盖啊,别让花都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六狗,端盖啊,别让花都谢了。。

端午放假那几天已经找师傅做了,星期天坐公车过去拿

网友A:
需要我联系大族激光的兄弟,打散热孔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需要我联系大族激光的兄弟,打散热孔么?

今天去看了一下,铝端盖做好了,2.5mm厚度看上去蛮结实的样子,散热孔还是到手后再打吧(用分度头打孔又是一笔不少的费用了... ...),另外侧边固定主轴的那个2mm通孔可能需要激光才行了,普通的2mm钻头好像不够长......
还差几个钢圈没做,又要等一个星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