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XD电调好吗

楼主(2010-06-11):
想买一个电调电调 XXD50A带EBD的,好用吗?请兄弟们帮帮忙。它够便宜啊,但不知道用起来怎样!请用过的说一下!麻烦了!

网友A:
够便宜就是了

楼主:
用起来怎样

网友B:
没用过的话,就用 好淫 吧,才开始,以后练好了的,可以换XXD

网友C:
我用XXD50A+XXD2218+A123,飞了500多起落,没坏过,五块电下来,温度可以手摸。

网友D:
我的XXD50AH,也用了好几百次后,被我自己整坏的,发热的确很低,就不知现在的如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