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西达电调被我烧坏了%>_<%求助

楼主(2010-06-11):
今天想测试一个老电机,是新西达2212,把电池充好电,连接好线后,只是轻轻的推了一下油门杆,只见电调一角冒出一团火花,电机自始自终没动静。。。。。。
电调是20A的,电池是3-cell的。难道20A的电调这么不堪一击吗?????

是什么原因呢,新手求租了

网友:
哥们接反了吧

网友:
从位置看貌似接反了

楼主:
 没接错啊,用在另一个电机上都可以。
话说这个电调是二手的

网友:
看位置应该是三端稳压块烧了

网友:
买二手翻新器件的电调就是不靠普

网友:
我修理过无数的XXD 这个应该的XXD的30A把 老毛病了

而且XXD30A的特别会坏单片机   其他的电调几乎是不会坏单片机的

楼主:
哎,没办法,谁叫xxd的便宜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