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请教,OSD里面的雷达作用是什么,谢谢

楼主(2010-06-11):
新人请教,OSD里面的雷达作用是什么,谢谢

网友:
指示飞机当前方位~

网友:
我刚看了SKYLARK的说明里也有雷达功能,不过是加了引号的,

忽然茅塞顿开,哇,就是OSD上的飞标,真的是雷人,不是雷达,哈哈。。。。。

好歹打个引号撒!

网友:
如果按照这种宣传方式,独眼龙那可是彻头彻尾的全自动驾驶的无人机飞控了

楼主:
可不可以这样理解,雷达只是个符号,没有具体功能?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不可以这样理解,雷达只是个符号,没有具体功能?

能指示大致的方向和方位。

网友:
这是SKYLARK的“雷达”,看中间点的上面的飞标。

这是老鹰树所谓的雷达 ,看红圈内的飞标

楼主:
有点头绪了,谢谢。刚开始接触FPV,啥都部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