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钻发条!!!!!

楼主(2010-06-11):
请问各位谁会把台钻上的发条(复位弹簧)装回去?被我弄出来装不回去了!我的钻不是那种老钻!盖子不是那种带螺纹的上上的!是现在的那种钻,就是壳是个厚铁冲成的!没有盖!就只有一个圆铁片盖住的那种粥突出来的那种,最顶端有一个紧固螺丝!我不会发图!只能这样解说了!有知道的师傅们!请教教我怎么装回去吧!谢谢各位了!

网友A:
汗,没有看到结构,很难用语言了描述该怎么装。。。。

网友B:
先安装到盖里

网友C:
装发条弹簧的哪个圆铁块上一般有2个洞,自己做个简单的扳手就可以装上

网友D:
有啥难的,只是要用点力气。

网友E:
我的当时也是装不回去了,总是差一丁点就扣进去了,就是因为力气不够用,功亏一篑。后来找我哥们儿,两个人尖嘴钳老虎钳齐忙活,一下子搞定了。还是人多力量大啊!呵呵

楼主:
哦!谢谢各位了!可还是不行啊!这到底发咋回事啊!

网友F:
我拆开过,装的时候不是那么难,先把发条放在罩壳里边,外圈就撑在罩壳上,中间的很松,螺丝杆中间有条缝,发条的中间折弯的地方放到螺丝杆上,然后旋转罩壳,达到合适的松紧力的时候,把外面的螺丝帽拧紧。大概就是这样,凭记忆说的,不知道对不对,试试看。反正不用费很大力气,发条安装最初不用旋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