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电机不转的问题

楼主(2010-06-11):
通上点后各人
舵机
都正常
陀螺仪
也正常 但是推油门
电机
转的很慢
推到顶也装不动 以后
电池
没电了 换了电池还一样 检查了也东西卡住
接线也好的 高手指点一下

网友A:
1.电池有电吗?
2.电调油门行程设置没有?
3.用万用表测试电机有没有缺相?有没有短路?

网友B:
新手怎么打这么点字就错误百出?玩模型需要严谨。
先提醒一下,锂电池用到完全转不动是要报废的,赶紧去置顶帖学习。
拆掉大齿再推油门,如果转速上去了,就是后面传动部分的问题,比如,大齿靠电机齿太紧。

楼主:
半个小时前还是好好的 发现陀螺仪的接头掉了 停下来插了一下
在开就这样了 控的参数也没改
换了一块电池也一样 会不会电调坏了

网友A:
是不是接收机与电调的插头让你弄松了?

网友B:
怪现象,重点检查线有没有碰到电机转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