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控航海模型-【技术专栏】
甲醇船起动困难,忙活了半天,一点动静也没有

楼主(2010-06-11):
主付油针各1.5圈,点火头红热,进口新机器,手拉启动到手软,油路畅通,去掉火头手拉启动有雾滴喷溅,是否富油?
还有哪些要注意的请多多指教,手拉绳有绿色液体流出,不知何物,不是我的燃料,多谢

网友A:
去掉火头手拉启动有雾滴喷溅,都成滴了还不富油?

楼主:
您觉得除了油针,风门1/3是大还是小,有雾滴喷溅,,会不会是风门的问题,多谢
您觉得除了油针,风门1/3是大还是小,有雾滴喷溅,,会不会是风门的问题,多谢

网友A:
油门大小位置没一定的,富油了就收油针调

网友B:
喷点化油器清洗剂,然后再启动。我用来对付车用发动机,效果非常好。

网友C:
1.5圈太貧油了.
你是什麽機器.要是船用或者車用的.一般是3圈左右

网友D:
绿色的手拉线,go的发动机才会用,很容易掉色了,这个线。

楼主:
多谢了,各位
多谢了各位,弄好了,油针调到了5圈,清洗后一切正常了,绿色的油是厂家加的,我清洗掉了,正常了,真是多谢各位朋友,呵呵

网友C:
5圈磨合可以了.
磨合好后可以收到4圈左右.想快可以到三圈半.慢慢調吧.
先調主油針再調副油針.怠速油針可以調為沒怠速

楼主(2010-07-12):
多谢各位高手,呵呵
多谢各位高手,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