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醇机手拉启动时有油从风门口喷出是怎么回事,请教,多 ...
甲醇机手拉启动时有油从风门口喷出是怎么回事,请教,多谢

楼主(2010-06-12):
甲醇机手拉启动时有油从风门口喷出是怎么回事,请教,多谢

楼主:
近一个星期的工作,好不容易完功了,就差启动磨合了,还请各位多指教
近一个星期的工作,好不容易完功了,就差启动磨合了,还请各位多指教

楼主:
想不出还有哪些要注意的,请多多指教
主付油针各1.5圈,点火头红热,手拉启动到手软,油路畅通,去掉火头手拉启动有雾滴喷溅,考虑富油,减少油针,感觉不到是否有气化的燃料,还是启动不了,想不出还有哪些要注意的,请多多指教,手拉绳有绿色液体流出,不知何物,不是我的燃料,是不是润滑油?多谢

网友A:
感觉有点像你的排气管不通啊!把排气管去了,空拉几次看看有没有大量的油出来!要有那就是太富油了,关主油针后在空拉几下把多于的油排出,在开油针点火启动,排气管先别装看看能不能着!

楼主:
多谢,马上试试
多谢,马上试试

楼主:
主付油针那个应该大些,请教
经过大家的帮助,现在机器可以点着了,但十几秒后就停下来,速度变快,声音变高,然后停车,主付油针那个应该大些,请教

网友B:
初步懷疑..沒有進.
檢查油路.和化油器密封.

楼主:
化油器密封如何检查
化油器密封如何检查,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