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虾,高级魔鬼,请教一个基本问题?

楼主(2010-06-12):
控的资料全部重置后,飞机的
电机
\电调需要重新设置吗?油门没有用啊,不解?机翼不转啊,急死人阿

网友A:
什么控,啥牌机?讲清楚人家才好帮你呀。正常情况下先对频,设油门行程然后。。。。这个有教程的

网友B:
都睡了!有什么事明天再说!

楼主:
回复 网友A:
sorry,控是福他吧6EX。接收器是他配套的,也要对频吗?油门行程就是把油门推达最大然后开控、接飞机电然后进行设置吗?新手哈,请教了。

网友C:
2.4G?

楼主:
回复 网友C:
不是,PCM版哈

网友C:
PCM应该不用对频,
请高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