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123怎么封装?

楼主(2010-06-12):
想问一下大家的A123电池焊好后是怎么封装的,看别人厂家做的用热缩膜包得很漂亮!淘宝也有热缩膜买,但用热缩膜包好后两端怎样把它溶接起来?

网友:
问题很难回答,其实不太难,你多试几次就行

网友:
交学费滴

网友:
看你用在哪里,以及暴力程度。

用在船上: 千万别热缩膜,否则进去一滴水就出不来,里面会锈蚀,直到绣穿漏液报废。

用在车/飞机上:
1) 续航十分钟以上的温柔玩法:热缩膜
2) 暴力玩法:不建议热缩膜。因为A123比像样的LiPo发热量大很多,最好尽量裸露以利散热。两端面做好绝缘处理即可。

网友:
扎带+绝缘胶布

楼主:
今弄到了12CM的热缩管,在燃气炉上烘烤一下,包装起来还可以!

网友:
热缩膜用电吹风加热最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