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是怎么来看飞机的飞行姿态的?

楼主(2010-06-12):
以前用白木桨,飞行时通过机身上方的白色大圈,很容易看清飞机状态,现在换了黑色碳桨突然间就找不到姿态了,黑色的旋转起来基本看不到,我的头罩又颜色比较暗,飞的稍微远一点就看不清了。大家是通过看飞机上的某个点来感觉飞机姿态么?

网友A:
看形状,不看颜色

网友:
打舵看飞机飞行方向,就知道姿态了

网友B:
不要飞太高太远

网友C:
我也被姿态这个问题困惑。。。只能是感觉了。。。

网友D:
打舵,看飞机的飞行方向和速度,就能知道姿态了

网友E:
无论模型在左或在右,45度角对尾或对头的转弯勿停留太长时间,因这两个姿态角度对于操纵者来讲都近乎一个点,时间太长人的神经容易疲劳,稍一闪神,极易将对尾看成对头或对头看作对尾,造成打错舵向而炸机。这是本人心得,该角度转向时操纵者应多加注意!

网友F:
我是看飞机运动的方向。

网友G:
航线状态下,飞机的状态是很容易判断的
悬停就比较差了,特别注意飞场的背景也很只要,不要选择深颜色的背景

网友H:
看脚架是个很好的方法!

网友I:
打了什么舵、多大的舵量,心里就应该清楚接下来飞机是什么姿态——一个高手对我说的。

网友J:
这个问题一直困扰着我

网友K:
注意背景不能太杂了

网友L:
以前技术不行,机子控制能力不好,不小心就飞得太远,看不清姿态就炸了。。。现在技术进步了,可以将机子控制在10-20米范围内,机子的姿态就看得很清楚了

网友M:
基本是靠条件反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