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句话经验贴]之方向舵

楼主(2010-06-12):
要学会用方向舵转弯,用副翼压平姿态...

. 副翼用来调整飞行姿态的,,,多练习用方向舵转弯,副翼修正,做到不掉高度基本上你就离成功近一点了

网友:
一句话!绝不废话~

网友:
楼主绝对扯淡
方向舵的作用不是转弯
而是修正飞机机头的指向
这2者的区别,你好好体会体会

网友:
这是教材上的说法

楼主:
方向舵就不能转弯了?

又一个死扣教材的那啥。。。

这只是介绍个经验,麻烦你看清楚先,“要学会。。。。。。。。。。。。。。”
可能LS的转弯从来不用方向舵吧。让实践来检验吧,不想与你争执。。。

楼主:
给大家讲个故事:

早时候,两个老爷们因一个说二八一十九,

另一个说不对,是二八一十六。

抬了一夜的杠,谁也不认输,撕扯着到县衙让县太爷公断。

县太爷一声令下:说二八一十九的回家,十六的打十大板子。

这爷们这十板子那叫一个冤啊,挨打完冲县太爷那就喊冤死了啊!

县太爷说你还喊冤,再仗二十。

这顿打完,十八的爬起来冲县太爷磕头喊谢。

县太爷问他明白了吗?二八得几啊?

这十六说我明白了。
被放回家去结案。
各位看官,是昏君错断呢,还是那十六被打屈服了呢,还是~~~~~

网友:
用方向舵跟副翼配合平平的转弯很有趣,俺经常玩

网友:
方向舵有转弯的“功效”  带上反角的飞机可以不用副翼 用方向舵转向
但是方向舵的作用是修正侧滑 不然前进方向可能与机头指向有夹角  副翼用来转弯
不带上反角的飞机又没有副翼的 你飞下就知道操控性了
大家和气讨论嘛

网友A:
我也一句话,有技術的話,你想用甚麽轉弯都没問题!

网友:
呵呵,正规是用升降舵+副翼转弯的,方向舵要看机型的,有些机型舵面大可以转,有些机型舵面很小,几乎很难转,而且用方向舵转弯有不利的地方

网友:
1,方向舵当然是控制方向的,也就是可以转弯的。
2,微调方向舵可使机身与飞行方向一致。

网友:
教材上还说方向舵可以和副翼联动,那就是具有相同功效了,按藤椅的逻辑三通的飞机就没法飞了~

网友:
再来一句话经验

油门也可以控制方向~

网友:
还是一句话经验

油门也可以控制升降~

网友:
纯属经验之谈

这个教材上可没有讲~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也一句话,有技術的話,你想用甚麽轉弯都没問题!

这一句我要顶~

网友:
多练习用副翼转弯,平尾修正,做到不掉高度基本上你就离成功近一点了

网友B:
飞机要转弯首先要压坡度(使飞机倾斜),升力倾斜,产生向心的分力。飞机倾斜后升力垂直向上的分力将小于重力,所以要拉一点杆。改平后转弯结束。
一般来说:
1、没有副翼的飞机,用方向舵转弯,飞机要有上反角。
2、有副翼,有方向舵,有上反角的飞机,用方向舵或副翼都可以转弯。
3、有副翼,有方向舵,没有上反角的飞机,只能用副翼转弯。
4、没有副翼没有上反角的飞机,有方向舵,控制不了,飞不了。
5、没有方向舵,有副翼的飞机,可以飞,用副翼转弯。
(以上模型,都有升降舵,油门)
另外:没有油门的飞机也能飞(两通道就可以)全油门起飞、飞行,熄火滑翔降落。
最特别的是一个通道的遥控模型飞机也能飞,以后讨论。

网友:
引用 楼主:
要学会用方向舵转弯,用副翼压平姿态...

. 副翼用来调整飞行姿态的,,,多练习用方向舵转弯,副翼修正,做到不掉高度基本上你就离成功近一点了

属于有副翼,有方向舵,有上反角的飞机,用方向舵或副翼都可以转弯。所以用方向舵转弯,用副翼改平,可以。

网友C:
没有副翼有上反角的飞机,打方向舵,会横滚。96年的《航空模型》上说的

估计那方向舵又大又高

楼主:
呃,,,那你怎么转弯??

网友:
舵量给少点
引用 楼主:
呃,,,那你怎么转弯??

网友D:
学习了,我感觉用副翼加升降舵转弯会灵活一点。

网友:
方向舵的作用是修正机头的指向
把这个功能理解为:“把机头指向到想指向的方向”就是楼主所说的转弯。
其中孰错孰对?
但是我感觉不对,至少,坐在楼主驾驶的飞机上不是很舒服的

网友:
我从来都没有说方向舵不可以转弯,可以,完全可以
要看飞机,要看飞行的状况
或者具体说,什么要求下的飞行
不能一概而论
所以,我觉得:楼主所言用“方向舵转弯,副翼修正”有误导新手的嫌疑
我觉得,新手还是按照教材的顺序,先从练习机的航线开始,先学习副翼转弯,后面慢慢的学习使用方向舵修正。最后面再形成自己的理解。而不是听信某句话的“经验之谈”以免形成成长路线上的障碍。

网友:
现在的航模方向舵面积都太大了。看看改1靶,大大的上反角,小小的方向舵。可以飞的很舒服的。

可惜书不在手上。
78年的航空知识,有一期介绍如何自制全套遥控飞机,飞机很像改1靶的缩小版,
关键:1通道开关遥控器,电磁吸合舵机,只控制方向舵,没有中立位置,需要控制者按1秒一次的频率左、右交替打方向,当一个方向保持2秒以上时,飞机就会转向了。就这样的条件,当时都把飞机飞到了1000米(或者更高,记不清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也一句话,有技術的話,你想用甚麽轉弯都没問题!

绝对赞成这种说法

网友:
引用 网友C:
没有副翼有上反角的飞机,打方向舵,会横滚。96年的《航空模型》上说的

估计那方向舵又大又高

翼龙就是典型的无副翼,有上反角的飞机,就是靠方向舵来转弯的。但这飞机很好飞。
初学者一般一飞就能上手。

网友:
打方向舵的直接后果是
改变机头指向,(注意:不是飞行轨迹),
产生侧滑,(就像汽车漂移时车头指向和行驶路线不一致)
有了侧滑,再加上飞机的上反角等因素,才会产生向心力,开始转弯

压副翼后拉杆 能直接产生向心力,并且比打方向舵时的向心力大很多,所以转弯快。但操作复杂

另外用方向舵转弯时,飞机座舱里会有侧向加速度,就像汽车转弯一样把人往一侧甩,所以客机都是用副翼转弯

网友:
正规的飞机转弯,一般以副翼配合升降为主,尾舵可以作为辅助(可用可不用)。

尾舵的主要功能还是水平飞行时,调整飞机航行方向...........

网友:
飞机上设计垂尾是用来保持飞机的航向稳定性的 垂尾上的方向舵是用来改变飞机机头指向(航向)的
之所以有些飞机可以用方向舵转弯 是因为这些飞机带有上反角 当打方向舵时 会改变飞机航向 进而产生侧滑角 以为有上反角 这时飞机的升力方向产生侧向分力 达到转弯的效果 所以前面有位模有说 只要技术好用什么都可以转弯的是不对的 如果给你一架 有方向舵的飞机 你飞都飞不成
真飞机的转弯是 压副翼 拉杆 踩方向舵 踩方向舵的作用是修正飞机的侧滑角 只是起到辅助的作用 其实在飞模型的时候 如果你转弯时带点方向舵 你会觉得转出来的弯更好看一些 但是方向舵本身是绝对起不到转弯作用的

这个不是因为书上是这样说的 也跟方向舵大小没关系(方向舵的大小 是在飞机设计时由横航向模态品质决定的)这时飞机设计最基本的原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学习了,我感觉用副翼加升降舵转弯会灵活一点。

这句话很对 因为飞机转弯肯定要有向心力 而向心力的唯一来源只可能是 升力的分力(即要改变升力的方向) 要改变升力的方向就要是飞机产生滚转 通过副翼直接产生滚转 要比偏转垂尾 长生侧滑角 造成机翼偏转 来的快的多 量大的多

网友:
纯粹用方向舵就是结果是机头是指向你要的方向,但是飞机还是按照自己的轨迹在飞,好比漂移,不过比那个严重多了,不建议用方向舵转弯,小角度修正是不要紧的,包括降落在刹那修正都需要用方向舵,正规转弯还是用副翼+升降舵好

网友:
可能楼主没有飞过固定翼。

网友:
反正人没有坐在上面,无所谓

网友:
uanmian
引用 网友B:
飞机要转弯首先要压坡度(使飞机倾斜),升力倾斜,产生向心的分力。飞机倾斜后升力垂直向上的分力将小于重力,所以要拉一点杆。改平后转弯结束。
一般来说:
1、没有副翼的飞机,用方向舵转弯,飞机要有上反角。
...

学习 了,好全面

网友:
缺乏前提

1.机型
2.目的

飞动作?飞留空盘旋?。。。。。

比如 侧飞时 方向舵  当升降舵用

飞热气流 超大留空盘旋 方向舵是首选

舵面只是工具  全看你怎么用  上了矢量组件 油门都能当方向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