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电机漆包线的讨论

楼主(2010-06-12):
请教各位达人漆包线有什么讲究,比如温度、绝缘度、电阻等?
本人根据老知青的方法绕了个马达,线是sony特丽珑的线圈上拆的,感觉内阻超低,但总觉得不太耐高温。电机目前正常转动,还没有正式测试不知加负载会不会短路。

网友:
你也是很人

网友:
有高温漆包线的,不过你用的那种问题应该不大,一般电机100度以下,漆包线都没有问题

楼主:
请问有没有必要拿胶水固定线圈,如需要,用什么胶合适?

网友:
有一定的必要,一般是高温清漆或环氧树脂,千万不能用502,会着…

网友:
有卖专门修电机用的 绝缘漆的,一小罐不是很贵,最好不要用环氧坏了不好拆了。

楼主:
谢谢楼上各位,不过帖子有点晚了几个小时。电机已于早上杯具了,有几根线飞出来搞断了,看来得找绝缘漆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楼上各位,不过帖子有点晚了几个小时。电机已于早上杯具了,有几根线飞出来搞断了,看来得找绝缘漆了。
哈哈,天赐良机,让你有机会多绕几次,工多艺熟 。你这种漆线质量很好,导电率高,荧光屏的偏转线圈都是采用这种线,我在澳洲也捡到很多这种线备用,请放心使用。
      绕小电机不要用力过猛,轻轻把线拉直就可以,斜着绕容易跑出来。这点大家要注意。航模电机与家用电机和工业电机不同,航模电机面对随时摔坏,使用周期短,要修理等原因。建议不加绝缘漆好。上漆后的电机很难再维修。

网友:
偏转线圈的漆包线有个特点,一般是加热固定的自粘线,做线圈时绕好后通上一定电流让它发热,线就自己粘在一起了。所以拆的时候要小心,别弄坏漆膜。

楼主:
新问题来了,定子绝缘漆烧没了,怎么补漆,用什么油漆替代,还有就是线圈容易飞出1两根线造成短路,郁闷啊!

网友:
重新绕线比补漆强。绕好的定子可以用多股缝衣线滚边压住奇线,我绕500以上的电机大多都上线滚边。

网友:
用环氧树脂少量就可以解决问题

楼主:
谢谢大家。
请问定子如果用环氧在高温下会不会掉漆,就是那个·绿的部分。
老知青绕的电机就是漂亮,是不是这种漆包线颜色深表示耐高温?

网友:
生料带,绕上几圈,又软又高绝缘又耐高温。

楼主:
环氧树脂\生料带不耐高温吧?地板漆可否解决?

楼主:
拿环氧和老知青的缝衣线处理了,今天去湖里试验,但愿没有噩耗。

网友:
你指的绿色部分是不会有问题的!

漆包线的颜色是与温度有关系,但是,不是颜色深就是耐高温。必须查看漆包线生产厂家的相关资料才行。不同厂家生产的漆包线颜色与耐温是有区别的。

网友:
冰箱压缩机电机的线耐高温

网友:
想办法耐高温,不如想办法降低和减小发热量。不过对于普通模友来说无能为力,只能用耐温好些的线按原来的方法重绕。

楼主:
昨天没有发现噩耗,继续观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