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大家是用什么搞稳压电路的?

楼主(2010-06-12):
是不是经典的三端稳压管啊?比如7805加电容? 还是有更好的?
三端管子发热很大,很担心用着用着把泡沫飞机在天上给烫穿了

网友:
是不是 太少了 可以并两个

网友:
并联2个不是好方法  最好用DC-DC电路

网友A:
线性稳压损耗都很大的,尤其是输入电压高的时候,可考虑输入用2S供电!或者IC加散热片!

楼主:
看来没什么有效的办法,DC-DC是商业成品,自己搞有点费劲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不是经典的三端稳压管啊?比如7805加电容? 还是有更好的?
三端管子发热很大,很担心用着用着把泡沫飞机在天上给烫穿了

模型上哪部分需要稳压呢?

网友:
用开关稳压芯片  例如2596 2576  电路非常简单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线性稳压损耗都很大的,尤其是输入电压高的时候,可考虑输入用2S供电!或者IC加散热片!

说得很对。线性稳压相当于串联一个可变电阻,压差和电流越大功耗越大,发热大损耗大,费电效率低。只适应小电流使用。最好用开关电路  DC-DC。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说得很对。线性稳压相当于串联一个可变电阻,压差和电流越大功耗越大,发热大损耗大,费电效率低。只适应小电流使用。最好用开关电路  DC-DC。

线性稳压例如7805等 不是相当于可变电阻  而是它的本质是一个稳压二极管而已 加强散热版的大功率稳压二极管

网友:
12v输入 5v输出 电流0.5A的话  理论上(12-5)*0.5=3.5w都变成热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模型上哪部分需要稳压呢?

飞机上没有,FPV有

网友:
引用 网友D:

线性稳压例如7805等 不是相当于可变电阻  而是它的本质是一个稳压二极管而已 加强散热版的大功率稳压二极管

稳压二极管是通过对电流进行分流从而起到恒压的功能,而7805则是通过改变自身阻抗来调整输出电压,一个是并联恒压,一个是串联恒压,两者的工作原理是完全两回事。

网友:
电调上有7805,我用了好几年了, 没发现用7805有什么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