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0,开控,接受通电,尾舵机不能正确在中立点位置

楼主(2010-06-12):
控式DSX7,陀螺是GY401,舵机是辉盛9G,开控,第一次给接受通电,有时候,陀螺仪慢闪,尾舵机不能确立中立点,舵机朝一边走到行程终点直到撞墙,拔接受电,再次给接受通电,就没有问题,

网友:
是否舵机问题?

网友A:
接完电 就不要动飞机  让他自己找中立点 完了后才能动

网友:
排除设置的问题,应该跟舵机没关系,可能是陀螺挂了

楼主:
不可能是陀螺仪坏了

不关控的情况下,再次给接收通电,还是可以确立中立点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接完电 就不要动飞机  让他自己找中立点 完了后才能动

同意楼上意见! 我之前也经常通电之后就把机机一提,结果发现有这个现象! 后来有高手指点,通电后千万别动机机,直到响声停止!

网友:
这个问题好多人都有,但是没人知道怎么回事,都是第二次通电才能中立,第一次不可以

网友:
我的401也经常这样  有时候第一次插电灯就可以恒亮  有时候要插2次  但是 检测到中立点以后 飞行 都没有任何问题

网友:
401配辉盛?你的401来得太便宜了吧?从你不心疼你的401来看,那就是坏的

网友:
401对位置的自检时间是2秒钟左右,插电之后不要动飞机,过了几秒后就可以移动了

网友:
我的240改401配DS520,最近一个月也出这问题,第一次接电十次有7八次,舵机要运动到
撞墙,等2秒,就找到中立点,不是找不到,而是找到前,一直向一变猛偏,不向以前 舵机在
找到中力点前是不动的,老这么憋舵机可不是什么好时,对球头扣损害也大,怎么回事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
接完电 就不要动飞机  让他自己找中立点 完了后才能动

网友:
我配置和lz一样,也有这个问题,以前用6ex没问题,换dsx7后就有这问题,怀疑是控和陀螺的搭配问题

网友:
锁尾模式就是这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