救命啊!快疯了~~~~~~~~

楼主(2010-06-12):
快疯了,各位大侠拜托出手相助~~~~~~~~~!先介绍哈我的设备,控福他吧6EX PCM版,亚托450PRO高级套装整机。由于自己乱整摸索,把调好的整机搞乱了,在坛子上混了一段后自己学做调试,把控先恢复到出厂设置重新来过,就是REST啦CLR,呵呵。然后螺距、油门、十字盘什么调整到位后,就是试机啦,本以为简单,哪知出大事啦~~~~~~~油门到最小,打开控,再开机,滴滴之后,油门没用,主翼不转啦,再试依然如故。后来以为要先调油门行程什么的,就把油门推到最大,然后开控、开机,滴滴一阵响后,主翼突然狂转,油门拉到最低也不停,关控的电也不行,眼睁睁看着机机主翼狂扫地面,最后被憋停,已经损失主翼两副、尾前传齿轮两对,尾翼一对,尾管一根,阴沉木茶台也被打掉一角,太恐怖~~~

我该怎么办啦,不玩啦?推出魔界?如何才能使机机正常?

网友:
这个问题比较纠结 新手还是让老鸟带着调比较好!

网友:
回复 楼主:

没砍到你算你好运了。你不会先把浆拆下来再搞的吗??

网友:
晕,什么电调,油门不在零点是有电调保护的呀

网友:
调450,把大桨拆了安全些,要不就把电机线拔了

网友:
估计是油门通道反向了  futaba6ex 很好调的  网上有说明 自己看下吧

网友:
油门通道反向了,FUTABA的油门要设置成反向后在连电调,和JR正好相反

网友:
拆桨也不安全,尾桨还有推力,还有副翼呢。保险就把大齿拆掉,肯定没事了,转速也能听得见。
如果是亚拓的电调的话,按我给的链接研究一下究竟是运转状态还是编程状态,然后自然知道该怎么办了。
http://www.align.com.tw/html/ch/al200/assembly/rce-bl25g_1.htm

网友:
lz有点大意;
重视,把调机\试机步骤列明,一步步检查

网友:
让电机反转在调

楼主:
谢各位兄台,可能是3通道要反相吧?福他吧

网友:
我靠 拔电机线啊

网友:
看帖就回

楼主:
回复 网友A:

呵呵,拔了怎么知道知道电机在转?

网友:
引用 楼主:
呵呵,拔了怎么知道知道电机在转?

最好把电机固定螺丝松了,移动电机使电机齿轮和大齿轮分离.............

网友:
 调整电调不要上大桨,调好了再上,安全第一。

网友:
怎么可以带刀调试啊,太危险了

楼主:
谢谢啦,纠结的是还没调好呢~郁闷啊

网友:
我也有带电调机一次,飞机放地上通电,人走开,准备起飞,发现尾舵反向了,本想很简单的,调下四通到的反向就行了,结果,鬼使神差的调成3通道了,后果嘛,应该都知道了,损失:大桨,平衡翼,平衡翼杆,日字框球头轴,尾管,皮带,尾舵机壳,尾舵机连杆,主轴,

网友B:
油门通道反向

网友C:
电机有没有转不重要,要确实明白怎么回事再去试,话说35x缓启动帮俺阻止过一次3d狂转。多学学吧,别太急了。

网友:
回复 网友D:
就知道是你 哈哈

网友:
这东西一时半会还真说不清楚 快找组织 快

网友E:
任何时候对码都要把油门放至最低,这是基本知识,楼主潜水少了!

网友F:
我首装500时拆了大小桨和副翼片,脚架下垫了几份折起的报纸,再把机机邦在四脚登上!距机五六米!怕飞针啊!不过油门接电时也是反向,但只会警告,不会启动!拔电池重设就OK了!

网友:
吧电机齿轮拆下来 还有 找组织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