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又是关于双浆的问题!

楼主(2010-06-12):
正螺距时没问题但开3D后负螺距出现双浆!请问怎回事??还有在高转数时有摆尾和跳驼情况怎样解决??望各位指教。

网友A:
又是某个螺丝松的问题

网友B:
高转速摆尾应该降低感度

网友C:
检查跷跷板和中联连接的那个螺丝。
不行的话整个旋翼头彻底拆开检查,该粘的粘,该紧的紧,装好之后就没有这种现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