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电机的奇怪问题

楼主(2010-06-12):
装450到现在有两个月了,但每隔两三天
电机
就会出现一个奇怪的问题。。大概是这样的,飞行中没问题,但降落后等十来秒再起飞时电机就不转了只是动一动,有一两次油门要推到一半以上后机机就猛猛的飞起来。更奇怪的是拔了电机的两根或三根线再按原样的插回去后电机还是不会转只会动一动那样子,但如果把电机的两根线拔出再调换插一下马上拔出再插回原样就一定会消除电机不转的问题了。。请问大家有遇到过这样的情况吗??这是什么问题?

网友A:
楼主看看是不是和我的问题一样的呀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 ... &extra=page%3D1

楼主:
我第一个出现情况的电机也是浩马特的,但现在用朗宇的也是一样。不知道是不是电调问题。。

网友B:
可能是电调的复位电路有问题。换另一只电调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