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了一把可换刀的切断刀

楼主(2010-06-12):
要做几个尼龙小滑轮,用以前的切断刀感觉太宽了,浪费材料,做了一把可换刀的切断刀。
因为太没有技术含量了,也不用细说,一看就明白。
找了一段旧车刀截取一段,再找一条30*3的扁钢,锯下两段,下面看图就行了。
用了一条10*3*100的白钢刀条切槽,用了一段废钢锯条切断。
既没有技术含量,做工也不精致,但挺实用。兴许有参考作用,所以就发上来了。

网友:
贵在实用
头一次抢着沙发了

网友:
实用!打**了!

网友A:
这锯条能被螺丝卡住不会上下窜动吗?也许你车塑料无所谓,要是车铝和铜行吗?车铁我看肯定不行的。

网友:
很实用,很受启发。。。。。。

楼主:
引用 网友B:
内六角在左边应该更好点。呵呵

因为做之前考虑不周,前后的螺丝间距小了,如果螺丝母在右边就放不进去了,只能在左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锯条能被螺丝卡住不会上下窜动吗?也许你车塑料无所谓,要是车铝和铜行吗?车铁我看肯定不行的。

我还没来得及试验车铁,但是螺丝拧紧后夹得死死的串动是绝对不会的,主要是强度行不行的问题了

网友:
有现成的切刀盒,也不贵

网友:
DIY的真谛,简单实用

网友:
 所以实用就是硬道理

网友:
正愁没人教,天上掉下个粘豆包!

正苦于没有铣床做切断刀炳,LZ的办法解决了我的困惑啊!

楼主:
谢谢版主和各位的鼓励,我用锯条切断刀试验切断45#钢棒,切钢和切尼龙感觉明显不同了,磨了几次刀也磨不好,总感觉有啃的感觉,终于磨好了一个角度,也是瞎懵的,进刀1mm以内几乎不费劲,以前用宽切断刀时,一进刀床就震,现在一点都不震,但是1mm以后就很难进刀了,有夹刀的感觉了,进刀1.2mm时刀尖蹦了,重新磨刀进刀1.3mm刀尖又蹦了,实验失败。
但是如果要切外卡簧的槽的话一点问题都没有。
后来又想是不是左右错一下刀是不是能好点呢,因为要干别的事也没再试验了。
汇报完毕!

网友:
看来还是刀抖造成的

网友C(2010-11-05):
能把这个刀架的另一面,也就是螺丝屁股那一面上个图就好了.

网友D:
别用螺母另一边攻丝便于装夹,锯片切铁看来不行

网友E:
两侧磨了没有,要不就夹了

网友E:
要磨成上大 下小才不夹刀吧

网友F(2012-11-09):
厉害了 ,我发现凡是能人,都是弄些所谓的垃圾作为元材料,最后整成使用性极强的东西,乃至工艺品出来。

网友G:
钢锯片想切45号钢?

网友H:
锯条?还是白钢刀?到底?

网友I:
钢锯条也能这么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