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高手帮忙选一下控

楼主(2010-06-12):
想入个控,玩450电直航线,以后也不想再在控上花钱了。
Futaba 10CG 和JR PROPO DSX9 之间纠结,还有是选PCM的还是选2.4G的,2.4G的接收不通用还贵,可貌似又是主流。
请高手给结一结

网友:
是新手,倾向JR,感觉DSX9好
用2.4g吧

网友:
如果只飞450航线,那么dsx7或dx6i就可以了,ALAN一直用的DX7。 要说2.4G的接收贵,那还是放弃futaba,不过最近spektrom的6100e 接收被咱们自己给山寨坏了,买的时候一定要有原厂包装的,简装的别买,6200和rd721还是可靠地。还有一个办法就是买9XII PCM 另配 2.4G的发射接收,这个建议 飞梦的V3 服务很好,接收也合适,关键是性能好,这样也可以飞FPV固定翼、玩船、tank。。。。   为什么建议JR呢,因为据说手感好于F,其实F也是好控。 大主意你自己拿,很多人都是开始。。。。。实际掉进坑里后就不断进步~壮大~,祝你  爽飞 450 航线!   当你试过500以后  你一定会理解偶的意思的

网友:
JR    DSX9   2.4G

楼主:
看来都倾向于JR 2.4G呀,感谢各位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