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S飞450用40A的ZTW可否?

楼主(2010-06-12):
6S飞450用40A的ZTW可否?

网友:
补充一下,SBEC版本才可以

网友A:
6S是450单向轴承的杀手

网友:
应该没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6S是450单向轴承的杀手

请问这个怎么理解?

网友:
引用 网友A:
6S是450单向轴承的杀手

何出此言?    6S  电机电调不烫    应该推广

网友:
引用 网友A:
6S是450单向轴承的杀手

我的单向轴承暂时还没坏过。

楼主:
感谢大家,肛温!!

网友:
可以。。。这里可以证实:

http://www.ztwoem.com/products.asp

网友:
引用 网友A:
6S是450单向轴承的杀手
rp出了问题哈。。。。。。

网友:
出厂类型
型号
持续输出电流
瞬时输出电流
电池节数镍氢\锂电
重量(G)
BEC输出
体积mm宽*长*高
参数程序功能
备注
8A
10A
5-12 NC\2-4Lipo
5V/1A
21x22x4
12A
16A
5-12 NC\2-4Lipo
5V/1A
21x22x4
20A
30A
5-12 NC\2-4Lipo
5V/2A
21x33x6
25A
35A
5-12 NC\2-4Lipo
5V/2A
23x33x6
30A
40A
5-12 NC\2-4Lipo
5V/2A
23x43x6
40A
60A
5-12 NC\2-6Lipo
5.5V/4A
23x52x7
50A
70A
5-18 NC\2-6Lipo
5.5V/4A
  23x52x7
60A
80A
5-18 NC\2-6Lipo
5.5V/4A
  23x52x14
70A
90A
5-18 NC\2-6Lipo
5.5V/4A
  23x52x24
85A
100A
5-18 NC\2-6Lipo
5.5V/4A
34x52x14
110A
120A
5-18 NC\2-6Lipo
34x52x20
100A
120A
16-36NC\5-12Lipo
高压
66x52x17.5

我的电调说明书写的40A只能用2--4LIPO不知那个准?

我的电调说明书写的40A只能用2--4LIPO不知那个准?

网友:
我手上有ZTW40电调,看着这说明书就是不敢用在6S飞。如果用在A123的3S电池飞,又巨热不敢飞,高不成,低不就。实在有点犯难。

网友:
怎么看支青手上ZTW电调的PCB板颜色是红的?

网友(2010-08-31):
到底支不支持呢

网友:
标有SBEC的可以

网友:
请问SBEC 和BEC有啥区别?????

网友B:
S是开关的意思

网友C:
我的电调就是ZTW40A的,可以用6S电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