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控航海模型-【技术专栏】
CRRC PRO 发动机求救

楼主(2010-06-12):
有用过这款
发动机
的朋友吗?想请教一下你们的大小油针分别是多少啊?
我的调来调去都是下水几分钟就死火

网友A:
我没用过,不过几分钟才熄火,估计就不是调整的问题,而是使用的问题。见意检查螺旋桨是否匹配、冷却是否良好。

楼主:
一 两分钟就死火了

网友B:
高低速油针没有调整好。先调整低速再调整高速,高低速调整好看中速发喘吗?不行再重新调整。CRRC PRO发动机其他没什么,就是手里启动器支架太单薄了,劲大搞不好就变形了。

楼主:
谢谢上面两个兄弟的回答
手拉已经被我拉坏了 改了电起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