针对UBEC, Regulator可能故障的一种解决办法, 冗余供电及自动切换

楼主(2010-06-12):
下周一是女王生日, 公共假日, 所以这周是大周末, 今天跑去买了个小东西 -- BECSAFE, 来和大家分享.

在500级别以上的电直或油直上现在很多人都用UBEC(500-600级别)或者索性Regulator比如SGP ReactorX, Duralite系统之类的(用在600-700, 90级别上).

UBEC和Regulator都属于开关电源工作模式, 虽然一般好质量的产品比如SGP或者Duralite都不大会失效, 但是凡事都有万一, 如果开关电源系统失效的话, 基本有两种可能:

1. 无供电, 这还算好的, 顶多失控, 坠毁拉倒.
2. 把供电电源的电压原封不动的供给接收机, 这就比较可怕, 如果你用7.4v锂电供电加Regulator的话可能还不至于立刻把电子系统烧毁, 但是如果你是在500-600级别上用UBEC的话, 很有可能4S-6S之类的电压直接就加在接收上了, 我们俱乐部有个朋友就是这样把接收,全部舵机, 陀螺等等全部烧毁, 一瞬间的事儿, 损失500刀.

我在LeptonEX上用UBEC供电, 从4S转5v, 将来在90级别上打算用Duralite转7.4v到5v (我不是飞3D的, 所以SGP之类或者6v的电压我并不需要), 总是担心UBEC失效失控或者烧电子设备, 好的UBEC我用过的包括CC UBEC, Ultimate UBEC, 但是即便是最好的UBEC比如加拿大的大力士(也是最贵的UBEC)也有失效的可能, 所以跑去买了这个 -- BECSAFE

CSM的产品, 口碑毋庸置疑, 英国老牌厂商了, 他家的陀螺在欧美是很有名气的.

仔细看看

产地是英格兰, 我买东西很看重产地的, 赫赫 :loveliness:

凤凰的CC UBEC和KoolFlight出品的Ultimate BEC(挂在凤凰60A电调上), 好BEC一样会失效

好了, 下贴说BECSAFE的工作原理

楼主:
BECSAFE有三个插座, UBEC或者Regulator的供电首先进入BECSAFE,然后BECSAFE再接接收机, 第三个插座是接备用电源的, 一般是一块普通的NI-CD接收电 (Ni-Mh的供电电流不够), 我用的是JR 4N1100。

BECSAFE在飞行的全程监控UBEC或者Regulator的供电电压, 如果供电在5-6v之间, 它就把供电转给接收机, 如果供电低于或者高于这个值, 就自动切换到你的备用电池上, 飞行下来后, BECSAFE可以通过LED告诉你系统的工作状况, 这样你可以知道UBEC或者Regulator是否工作正常。

一般情况下只要UBEC或者Regulator的供电不出问题的话, 备用Ni-Cd电池是不会放电的(自放电除外)

这个系统的唯一缺点是备用电池增加了一些重量, 不过我是飞3C的,我的要求是安全第一, 所以只好牺牲一些重量, 否则用双Ni-Cd电的冗余供电系统的话, 重量一样也大。

下面是接线图:

网友:
不如 用好舵机 单独搞7.4V 加BEC供电简单

网友:
不知道 这个东西 需要多少美刀啊

网友:
好!~新思路!~也是发展方向!~

其实附加电池也可以用小容量LIPO这样重量会很轻!~

网友(2012-07-08):
 双保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