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快餐筷子改的260平衡锤

楼主(2010-06-12):
入手260有4个多月以来!大家对九鹰这小飞机的评价不一!我的自己感受是:配件方面,尾机非常容易坏!我已经买了2个了!再就是平衡锤再暴力飞行时!炸机时容易坏!后来用AB胶粘,坏一次粘一次!今天终于受不了这平衡锤了!决定改造它!上次我已经改了尾机用山寨的尾机改造!效果不错!今天再对平衡锤改造!基本上这260是无敌了! 以后也不再买配件了!九鹰的配件真他贵!

网友:
支持自己改装,不过照片太糊涂~

网友:
照片看不清楚

网友:
LZ尾电机为何要前移???

网友:
WAHHHAAAA!方便筷子!!!~~ ~~~~~~~~~~~~············——真强大!图片不清楚,改个清楚的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前移没有一点好处,唯一的可能性是,楼主为了保护尾桨和尾电机,没看到他有一圈白色的保护吗?

嗯,学习了。
是不是也有可能是LZ尾电机换了山寨的,转速比原装的高,所以前移,减小尾电机出力?
现在我基本不用保护了,一般不会摔,主要是尾电机不坏就好。
另外问一下大家,260的主电机(不是尾电机)质量怎么样?应该比尾电机好些吧?

楼主:
大家都说错了!是因为电机大了!重了!所以把重心向前移!对于大家说的图片不清

楼主:
大家可以加我的QQ!因为图片大

网友:
筷子的特别用法

楼主:
还有那不是双马保护电机!那是电机的线

 还有把电机装在下面主桨就碰不到尾桨了!飞行效果一点也不错

网友:
飞行效果一点也不错?

网友:
楼主用筷子改平衡锤:平衡锤上的球头你怎么做?你不会上二颗螺钉了事吧:这样做精度很差,是要刷锅的!

网友:
九鹰很好上手,飞行也很稳,和大家同感就是配件太贵。如果爆力飞行很容易炸,因为飞的太快很容易失控!可能是十字盘精度问题吧,大家说昵!因为炸机我用了三个接收机,二个主电机,四个尾翼等等,可以装二架九鹰了

楼主:
我是用原来的平衡锤!如果没有的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