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废了尾波箱,请大家推荐尾波箱和尾推套件。严重感谢!

楼主(2010-06-12):
皮带坏了害得我发火一大锤把450的尾巴砸的稀巴烂。手里还有尾管,想弄套尾波和尾推套件。请大家推荐,不能发地址报上名字我自己去TAOBAO搜索也行。要全金属的。尾推也是。以前的尾推下面的拉杆式塑料的,间隙好大。

另外请问你们的大齿和小齿转动时是否有偏心?就是从侧面看齿轮不平。像汽车轮胎甩圈一样。我的450震动有点大,拿手里推油门后机子两边甩。无双桨,飞行中好像没什么影响,之前就是老是无法锁尾,我怀疑是不是以前的尾推跟轴间隙过大?我的间隙非常的大。

楼主:
冰人的怎么样?

网友:
越便宜的越好,买10套8套,让大锤过足瘾,哈哈.....

网友:
就买冰人的吧,尾推就飞越的也行~~~

楼主:
双推的尾推组怎么样?以前的间隙很大

网友:
不妨试一下谷德的双尾推! 精度高,虚位很少!

楼主:
图上好像没球头。怎么连接拉杆?我现在想买套旋翼总成。请问谷德的怎么样

楼主:
你给我推荐的这个好像是V3的啊

网友:
侧面看齿轮不平。像汽车轮胎甩圈一样
是齿轮中心座或者单向轴套不正,买个好一点的

网友:
ALZ的这个尾推很强:

网友:
ALZRC - 450 双推式尾推组

适合ALZRC/亚拓(ALIGN)等 T-REX 450SEGF 450SEV2 450Sport 450Pro使用!

●采用高等铝钢材制造.更有效解决单推卡住的问题,球头式推动。解决了一般推叉的磨损。

楼主:
两个齿轮跟主轴都有间隙,可以崴动齿轮。是不是中心座有问题?

网友:
ALZ的尾推谁实际用过啊?除了精度,耐磨性怎样

网友:
ALZ的感觉还可以 不过摇臂是塑料的 要是换成金属的就更爽了 飞了100个起落 暂时没有感觉有磨损 其他的双推没有用过 所以没法比较

网友:
震动太大开3D是很难锁定好的,先排震再说
换尾推意义不大

楼主:
正在考虑冰人的一体箱
ALZRC的双推,怎么样?

楼主:
我现在低速整动有点大。是不是不大齿跟主轴之间有间隙造成的?感觉机子上有什么东西甩

网友:
ALZ的尾推我用过,图片上看起来好看,但实际做工差,效果不好,现在我已经没有用了,应该说是坏了。ALZ的用了一段时间后,虚位大得不得了,就是感觉两块金属片之间分开了。飞越的双推荐我也用过,一般。其实双推意义不大,单推足够了,只要顺滑就可以了。尾推上最好用那个轴承连接(具体名字我忘了),飞越有,好像是13块。
冰人波箱没得说,棒。

网友:
回复 网友A:

网友:
冰人的尾波箱+谷德的尾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