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上床不知道上那个好。

楼主(2010-06-12):
想上床不知道上那个好。用过的推荐下。这2个那个好。

楼主:
该机床采用全齿轮传动
具有纵横向双向自动进给功能
机床导轨采用两山两矩结构经加宽处理,刚性强
齿轮及导轨面经高频淬火处理,耐磨性好
尾座采用凸轮快速锁紧机构,操作方便

机床参数
床身上最大工件回转直径 (mm) :320mm
最大工件长度(mm):600mm
中拖板上最大工件回转直径 (mm) :210mm
主轴通孔直径(mm):38mm
主轴锥孔:MT.5
刀架最大横向行程:150mm
小刀架最大纵向行程:100mm
加工公制螺纹种数:15
加工英制螺纹种数:23
加工公制螺纹螺距范围:0.5~4mm
加工英制螺纹螺距范围:9-48 1/n"
主轴每转刀架的纵向进给量:0.10~1.50mm/r
主轴每转刀架的横向进给量:0.022~0.30mm/r
尾架套筒的最大移动量:80mm
尾座套筒锥孔:MT.3
主轴转速级数:12
主轴转速范围:60~1600r/mim
电机:750W 380V 50HZ (或220V 50HZ)
整机重量(kg):270kg
机床外形尺寸(mm):长1320 宽:685 高:490

楼主:
机床参数
床身上最大工件回转直径320㎜
最大工件长度600㎜
中拖板上最大工件回转直200㎜
主轴通孔直径38㎜
主轴锥孔No.5
主轴转速级数12 60—1600r/r.p.m
刀架最大横向行程160㎜
小刀架最大纵向行程100㎜
加工螺纹种数22
加工螺纹螺距范围0.2-7㎜
加工模数螺纹种数21
加工螺纹螺距范围0.2-3.5㎜
加工径节螺纹种数31
加工螺纹螺距范围8-120 1/n″
主轴每转刀架的纵向进给量0.1-1.4mm/r
主轴每转刀架的横向进给量0.045-0.6mm/r
尾架套筒的最大移动量80mm
尾座套筒锥孔No.3
电机750W/380V/50HZ
毛/净重450/390㎏
外形尺寸 (长×宽×高)1370×685×1360
包装箱尺寸 (长×宽×高)1470×770×1470

随机附件
三爪卡盘φ160㎜
三角皮带A#800φ800㎜
呆顶尖NO.3、NO.5
刀架扳手
内六角扳手4#、5#、6#
双头呆扳手12-14、17-19
后挡板
随机挂轮4PC/1SET
M、N 挂轮4PC/1SET
工作灯

网友:
这是工业用的

网友:
家里没地方放

网友:
板凳那个,第3个?的结构是2杆的,应该比第一个好,当然,价钱也应该高3-5K吧?

网友:
都不知道啥价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