氩弧焊普通面罩能看清工件的小窍门

楼主(2010-06-12):
    氩弧焊光线强烈、且需要双手操作,所以多采用头盔式防护面罩。
    现在很先进的是自动变光面罩,使用方便,焊接前能看清眼前的一切。但是造价高,不容易获得。
    普通面罩价格低廉,但是因为用黑色玻璃,焊接前看不清工件、焊枪、焊丝的位置,只能靠经验摸索引弧,容易发生失误。
    怎么样才能使普通面罩在焊接前也能看清工件呢?---隆重推出解决办法---加强照明法。
     具体方法是:1、焊件放置在工作台上,在焊件的右上方大约20厘米远位置安装一个节能灯,功率稍大一些的,如18瓦的。 2、 打开焊机,戴好面罩,打开那个节能灯,这时候就能够看清眼前的工件、焊枪、焊丝的位置,就可以准确引弧焊接了。虽然光线较暗,但是能够看清楚。
     有兴趣的朋友不妨一试。

楼主:
我还设想在头盔上安装一个矿灯那样的灯泡,照着焊件,估计效果也不错。

网友:
有意思,有焊机的朋友可以试试

网友A:
自动变光面罩不算太贵吧,80-90元一个,我买了三个,效果不错。

网友:
回复 楼主:

焊帽的护目片也分号的

网友B:
不用这么费劲吧,利用引弧时的光就能看清楚啊。把引弧电流调小,上坡时间调到6秒左右,这段时间应该足够看清焊把和焊丝的位置了,因为引弧电流很小又不会烧坏工件表面,我一直是这样操作的,根据个人情况适当调整参数就行了(主要参数包括:焊接电流,引弧电流,提前送气时间,上坡时间,下坡时间,操作方式和关气滞后时间等)还有护目镜片一般选6、7、8#。最后提醒大家氩气是惰性气体,6秒就可以导致大脑缺氧死亡,不是吓唬大家我真见过,在密闭空间操作时一定要注意安全

网友:
引用 网友A:
自动变光面罩不算太贵吧,80-90元一个,我买了三个,效果不错。

在哪儿买的?我一直想买个,昨天又被点焊机照了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用这么费劲吧,利用引弧时的光就能看清楚啊。把引弧电流调小,上坡时间调到6秒左右,这段时间应该足够看清焊把和焊丝的位置了,因为引弧电流很小又不会烧坏工件表面,我一直是这样操作的,根据个人情况适当调整参数 ...

     引弧之前如果戴上面罩,黑黑的玻璃挡着,能看清眼前的东西吗?引弧之后当然能看清了。问题是现在的焊机操作只有一个电流调节旋钮,别的指标都是自动的,自己没法调,还有6秒钟的时间要消耗多少氩气。。。。。
      变光面罩最便宜的也70-80元,好的几百元,便宜的功能比好的差多少咱不知道,而一个普通面罩才5-10元,还耐用,所以普通面罩还将在长时期内普遍存在。。。。。。
       我学到的氩弧焊操作方法是:戴好面罩,掀开护目镜,右手持焊枪,将钨针压在需要焊接的位置不动。左手合上护目镜,拿住焊丝,估测焊点的位置,焊丝头尽可能靠近焊点,因为这时候护目镜已经挡住视线了,只能靠感觉。接下来右手将焊枪轻轻一提,拇指按下开关,引弧,引弧后就能看清眼前的物体了,迅速将焊丝移动到焊点,开始正式焊接。熟练以后并不难掌握。但总是觉得引弧之前就能看清最好。

      昨天晚上戴着面罩看电灯,发现灯泡周围20厘米范围内能看清楚。突然有了一个想法,如果在焊接之前加强照明,有足够的光线透过护目镜片,在引弧之前就能看清工件、焊枪、焊丝的位置,两手就可以把焊枪和焊丝放到准确的位置,这样就不再盲人摸象那样凭感觉了。试验了一下,还真行,所以拿来分享一下。氩弧焊光线强烈,需要颜色更深一些的镜片来保护眼睛。
     所以在只有普通面罩的情况下,这个方法还是不错的。嫌安装一个灯泡麻烦的就不要试了。

网友:
没有焊机,路过学习。

网友:
标题

引用 楼主:

     引弧之前如果戴上面罩,黑黑的玻璃挡着,能看清眼前的东西吗?引弧之后当然能看清了。问题是现在的焊机操作只有一个电流调节旋钮,别的指标都是自动的,自己没法调,还有6秒钟的时间要消耗多 ...

呵呵我也同意你的观点。提前送气还是要有的最少要3到4秒,因为电磁阀打开的瞬间氩气的压力会比焊接是的压力高,这样就会有一股脉冲气流,而脉冲气流会把空气卷到氩气中,造成引弧处有细微气孔,伽玛探伤是通不过的。你的方法短时间焊接还行,长时间焊接怎么办呢,灯泡一直亮着吗?焊接时是先把焊把放在施焊位置再带面罩的,所以不是盲人摸象。另外现在的氩弧焊机都是高频引弧,也不存在引弧难的问题。
补充一句:刚才没看清楚,忘记大家是家用的焊接了,我说的那些参数一般在上万块的焊机上才有。LZ的操做方法是对的啊,焊丝可以在引弧后再移到位。

楼主:
用射灯或台灯集中照明,效果应该更好吧?

网友:
自动变光面罩淘宝上买的,原理很简单,一块太阳能板,一块液晶板,焊接前太阳能电板不能产生电,一旦开始焊接,太阳能电板发电,液晶屏变全黑,一旦停止焊接,太阳能电板又没电输出了,液晶再次变亮。好一点的要装电池,有一个测光元件(光敏二极管之类的),通过光敏管来控制液晶,而且可以调节液晶反应时间,可以调整到几十毫秒。

网友C:
很好的点子,值得推荐。

还要特别提醒一下同学们,电焊的光线是会造成眼睛的永久性伤害的,大家切记要保护好眼睛,东西做不漂亮不要紧,眼睛瞎了就来不了论坛了!

网友(2011-05-15):
看了一晚上,焊工也真是个相当需要技术的行当啊。

网友:
电焊伤肺又伤眼,还伤皮肤,少搞为妙,我是不得不搞了,虽然我知道有那么多害处,但不搞不行啊,谁叫我做这行啊。。。。

网友:
真的顶一下
楼主说,盲人摸象,真是一点不假,尤其是对新手

网友:
真是不明白,一个学生眼镜几百元,是换了一个又一个,为啥不对自己好一点呢?

网友:
以前在网上看过一个工人改装了护目面罩.
是一个活窗, 可以打开的, 有活杆连着下巴.
张开口时, 玻璃打开. 闭上口时, 玻璃关上, 保护眼睛.
当然, 手和口要配合.

http://www.youtube.com/watch?v=qCOt5R8zenY

这个面罩已有十年以上的历史, 片中的技术人员,
动作十分快.

网友:
引用 网友C:
很好的点子,值得推荐。

还要特别提醒一下同学们,电焊的光线是会造成眼睛的永久性伤害的,大家切记要保护好眼睛,东西做不漂亮不要紧,眼睛瞎了就来不了论坛了!

是的哦,要注意保护好眼睛,眼睛瞎了就来不了论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