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模型上齿轮传动

楼主(2010-06-12):
有关模型上齿轮传动传动问题。
       齿轮传动
       现在大多电直主轴传动都是齿轮的。(废话,没有看见过别的传动方式)。舵机也是(还是废话)。我这里要说的是空机类。空机要模友自己配电机,电机是原动机。据我了解,电机的齿轮都模友自己配或电机给带的。齿数各有不同。
       这里要强调的是:现在所有的模型使用的齿轮都应该是标准渐开线齿轮,我说的是应该.而不一定是。(继续是废话)为什么可能是这样?先简单的讲一下齿轮传动:两个齿轮传动正确啮合的条件是模数m(单位是mm)和压力角α(单位是度)必须相等。压力角α在我们国家规定为20°,或15°(一般不推荐使用),所以齿轮加工的刃具肯定都是20°的了.但是模数m却是有很多,怎么相等?有的卖电机的老板就说是标准的。这句话就是屁话(还不如废话)。寿命叫标准的模数?1是,1.2也是,2还是。因为模数测量是很复杂的,要很精密的仪器。所以说是标准的模数就等于没有说一样。在设计上,齿轮都是成对的设计,成对的加工。除非你有原始设计图纸。很显然,电机生产厂绝对不会有航模生产厂的图纸,除非是航模生产厂委托协作厂。那么大多数的电机生产厂怎么办?就一个办法,猜模数,然后去生产,或是去测绘,这样就有问题了,那么小的齿轮,测量误差会什么样?模友可以想象了。不同模数的齿轮可以做传动用。但是,会有传动不平稳,噪音大,寿命短。至于,齿数有那么多不同的怎么安在一起,就依赖于改变两轴的中心距来满足要求。所以说,模型齿轮不是成对的一家生产的,而是另外配的,这样就有模友经常碰到的问题,寿命短,有噪音,传动不平稳。这是必然的。所以,模型生产厂应该配对给齿轮。而不是由电机带,或模友自己乱配。因为模友很少知道要买多少模数的齿轮!只是听人家说,买多少个齿的。我这里告诉模友:一样齿数的齿轮,可以有很多的模数,一个模数下可以有很多齿数的齿轮。
       检查你的模型齿轮传动状态:模型必须是可以运行的状态,卸掉魔头,用手捻主轴,看看是不是很费劲。把电机与主轴中心距调到略紧的状态,再用手捻主轴,感觉一下是不是费劲,仅仅的感觉费劲而没有阶梯的感觉,说明你的模型齿轮传动是好的。如果有阶梯状的的感觉,说明你的齿轮模数是不相等的。
       你想要你的机的传动十全十美,我介绍一个简单的修改大齿轮模数的方法:
       前提是电机齿轮一定要金属的,在中心距调到略紧的状态下,用电烙铁加热电机齿轮并且要不断地转动电机齿轮,注意不是大齿轮。在电机齿轮能热融软大齿轮的情况下,要通过电机齿轮带动大齿轮至少要2圈。当然也可以用热风枪,配合遥控器,注意风不能吹到大齿轮。这个过程相当于重新压制大齿轮。处理后,两个齿轮模数就相等了。但是是多少 ,你不知道,我也不知道。

楼主:
没有顶的 看来模友都比偶明白。献丑了。

网友:
首选模数系列啊,这几天上钳工课正在学。
看到11T和13T的电机齿顶径好象是一样的,那模数肯定不一样了。

楼主:
哈哈哈  也不一定啊。变距的模数也可能相等,包括线变位和角变位的。齿数一样,顶径一样,还要看根径。还要看各个系数。

网友:
不是d=m*z么

网友:
我买电机齿轮只问模数,齿数,孔径.配合如果真的需要我会用研磨沙,你说的只是小问题,大部份的副厂齿都有很大的轴向和径向跳动这个影响更大

网友:
不不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