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直想拿下这款气泵,有谁用过没?帮看下如何

楼主(2010-06-12):
一 持术参数:
型号 :EWS30                    电源:220V50HZ
功率 :0.8KW                      流量:150L/min
噪音 :55dB                         转速:1400
容积 :30L                            启动压力  :0.6MPA
最高压力:0.8MPA          外型尺寸:600*350*570mm
重量:23Kg

二 机器概述:EWS系列无油空气压缩机采用高品质,大流量无油摇摆活塞式的压缩机作为动力源,能提供稳定的无油气源,避免油污进入人体,又能避免终端机器的非耐油管因有油而引发故障。其部件均选用优质元器件,本产品广泛用于医疗、食品加工、家庭、环保、生物制药等各个领域,用途广泛。整机按照牙科的特点制造,流量大,噪音低,气源洁净干燥,运行平稳,能长时间连续工作,寿命长,全自动控制,在运行过程中,当气罐内压力达到设定的最小值或最大值时,压缩机将自动开机或停机,本机特别适合作为牙科综合冶疗的气源,是中,小型牙科医院及私人牙科诊所的理想选择。

三 机器保修:此款机器保修1年

看中的:气量够用;价格1200能接受;无油;噪音能接受;活塞式的;保修一年。

网友A:
用这么大气量干什么 ,气钉枪

网友B:
我们单位有一台一样的,单品牌不一样,一年来没坏过感觉还行。是给气动阀供气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这么大气量干什么 ,气钉枪

小等离子割机,数控铣气动部分,等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们单位有一台一样的,单品牌不一样,一年来没坏过感觉还行。是给气动阀供气用的。

OK

谢谢!

网友:
这样的好买

网友C:
这种气泵和真正的静音牙科气泵都用过,这种打气快一点,可靠性差活塞易磨损出灰。静音气泵用的是旋片泵,即使在办公室操作也不影响别人。看cpkf大大的水平只要有时间D个冰柜大功率压缩机的应该不成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C:

旋片泵没找到气泵.....只找到真空泵。
找到个这样的:
美国无油石墨气泵,真空泵。220V,完好可用,电机外园直径140mm,长255mm,重10公斤多点,注:这种泵没有压力,内行卖,外行慎拍!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种气泵和真正的静音牙科气泵都用过,这种打气快一点,可靠性差活塞易磨损出灰。静音气泵用的是旋片泵,即使在办公室操作也不影响别人。看cpkf大大的水平只要有时间D个冰柜大功率压缩机的应该不成问题。

呵呵过奖了

只是怕压缩机的气量不够,等离子切割挺费气的。现在的大压缩机太吵了。

楼主:
一并谢过各位了!

网友D:
看中的:气量够用;价格1200能接受;无油;噪音能接受;活塞式的;保修一年

这个流量带真空吸尘器就差点。那个东西一般要300L/min以上。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流量带真空吸尘器就差点。那个东西一般要300L/min以上。

嗯,看来还得升级

网友E:
功率 :0.8KW    流量:150L/min绝对是忽悠,一般标称是指5公斤压力时的流量。如果有,那30L的罐重新启动,不用几秒就可以停机 。
等离子切割,除了流量还要求压力要高,切口才会平整,不飞溅。
这种摇摆式的压缩机到5公斤压力左右时,流量会线性下降,两台机头并联的勉强可以用。

网友F:
引用 楼主:

小等离子割机,数控铣气动部分,等
w我也有一个上海东升的等离子切割机     用的气泵和这个差不多    不过我买的就260元     用了三年了也没出什么问题啊      气量也够用的    就是声音大了点      你的这个是属于医疗器械吧    肯定贵了    就买普通装修用的气泵应该足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w我也有一个上海东升的等离子切割机     用的气泵和这个差不多    不过我买的就260元     用了三年了也没出什么问题啊      气量也够用的    就是声音大了点      你的这个是属于医疗器械吧    肯定贵了    就买普通 ...

谢谢!

有空给个你的泵的规格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E:
功率 :0.8KW    流量:150L/min绝对是忽悠,一般标称是指5公斤压力时的流量。如果有,那30L的罐重新启动,不用几秒就可以停机 。
等离子切割,除了流量还要求压力要高,切口才会平整,不飞溅。
这种摇摆式的 ...

谢谢!如果需要就再选个大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单位买这牌子最小容积的,不知道是否30L,价格900,在办公室用比一般确实小声点
还有一款是低噪音空气发生器HGA-2L(5L)基本就电流声音了,价格是3K左右

网友:
我用的气泵是自己做的  用医疗设备上的压缩机 用装佛里昂的做储气罐   声音很小  还是停机时候压力开关的泄气声音大  准备在泄气口上装个消声器   免得老是停机的时候吓一跳

网友:
引用 网友E:
功率 :0.8KW    流量:150L/min绝对是忽悠,一般标称是指5公斤压力时的流量。如果有,那30L的罐重新启动,不用几秒就可以停机 。
等离子切割,除了流量还要求压力要高,切口才会平整,不飞溅。
这种摇摆式的 ...

空压机的流量计算不是用这个方法的 是一个压力计算的 比如这个空压机150L/MIN罐子是30L打到气压8公斤   30*8/150=1.6   1.6就是时间了   这个是大概的计算  如果要准确的计算 还要加上大气的压力

网友G:
不会是像那个白痴莫用来吹粉尘想得尘肺病的白痴用途吧

楼主(2010-10-05):
引用 网友G:
不会是像那个白痴莫用来吹粉尘想得尘肺病的白痴用途吧

谢谢你的提醒!虽然没考虑过吹尘使用,但以后也会避免的,这个吹散的灰尘是得注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