终于又找到比较好的双推尾变距

楼主(2010-06-12):
ALZRC - 450 双推式尾推组

适合ALZRC/亚拓(ALIGN)等 T-REX 450SEGF 450SEV2 450Sport 450Pro使用!

●采用高等铝钢材制造.更有效解决单推卡住的问题,球头式推动。解决了一般推叉的磨损。

(29.42 KB) 2010-6-12 23:03

(28.78 KB) 2010-6-12 23:03

(35.83 KB) 2010-6-12 23:03

网友:
楼主注意一下这个产品的一个缺 陷,附图。

网友:
这个东西设计思路是不错,可惜加工精度不怎么样

网友:
我用的就是这个…不管怎么样比单推的好不知道多少…而且还便宜…友缘魔型那才卖30多元…

网友:
这个精度的确很快

网友:
这个我们早已淘汰了

还是觉得wing V2的好用

网友:
没发现这个不能换铜套么,这个算是一次性的。

楼主:
很喜欢这个结构 精度还凑合 铜套是带螺纹的啊,别家的铜套可以换上啊

网友:
呵呵,这套尾推我用过两套,可以说都是一次性的,第一套炸断八爪,第二套没用几回就和藤椅说的一样,直接报废

网友A:
我还是相信WING V2的双推!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还是相信WING V2的双推!

发照片看看

网友B:
你不觉得那2颗球头太大了嘛?双推还是WING的好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你不觉得那2颗球头太大了嘛?双推还是WING的好

请教 球头大了会如何?

网友:
WING的还能买到吗?

网友:
折腾吧,单推的换双推,双推的搞单推,嘿嘿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请教 球头大了会如何?

阻力会大,这个4.75MM的球头接触面积4.75X3.14X2X2=59平方毫米,WING  2MM的2X3.14X2X1=12.5平方毫米

现在的谷德用的就是WING的结构。

网友:
其实单推也不错

网友D:
这玩意顺滑是顺滑,就是虚位太大,球头和两个轴承间都很容易产生虚位,飞得越久虚位越严重,,我正准备换掉它改回单推~

网友E:
这尾推我早买了个,只用过一次就不用了,这东西设计有缺 陷,尾推的2颗球头太大,急加油时尾巴往右摔的利害,2颗球头太大顶到了尾波箱,造成了尾桨螺距不够摔尾

网友F:
单推 用的好好 的 你们非要去折腾 双推 你们不是有病吗???

网友G:
WING-V2----现在变身为----谷德(GOOTCH)
现在还可以买到---WING---的双推尾推----直接找谷德销售就可以了!!也有淘宝可以购买!!
图片再传!!

网友H:
WING-V2----现在变身为----谷德(GOOTCH)

网友I:
谷德?? 你们TAOBAO 代理商太少了吧 本来想买台500 后来考虑配件 放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