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给个意见 看哪种磨具好用些

楼主(2010-06-13):
就是这两种小型磨具,用过的朋友们说说哪种更好用,谢谢。

网友:
第一个比第二个要好多了,不要买第二个

网友:
我就买的是第二个,这玩意转速很高,力气很小,用砂轮只能一丁点一丁点的磨!

楼主:
感谢LS的几位了。

网友:
这样啊

看来看着好的并不一定好,
光看的话,
我怕是会选第二个了,
同谢各位

网友:
还是分开好

网友:
上面的好!!

网友:
都不好,应该买那种不用软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