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工作时电调与接收器的温度

楼主(2010-06-13):
昨天用了半天的时间把到手的艾特苏27调试并加固好了,因为还没飞过,担心主翼的硬度不够,所以用2.0的碳棒在主翼下面又做了加强(离翼缘三分之一的位置)。。。。电调与接收器放到了预留好的盒子里,并用盖板加透明胶带给密封好了(只留电源线在外头)。。。。问题是接收器与油门,副翼,升降舵什么的连接插头有点松,我用胶带缠了两圈来加固,担心工作时无法散热导致温度过高,请问这种情况会出现么?

网友A:
可以在机身上开散热孔,保证飞行时有风吹向电调

网友B:
接收机没温度,电调要处理好散热,尤其是涵道电调。

网友C:
接收没什么温度的 我都用硅胶封死的 一点问题都没
电调倒是要注意

楼主:
谢谢!!我要给电调位置开个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