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问控 JR DSX7

楼主(2010-06-13):
请问下大家 JR的DSX7控 每次玩飞机时都要对频率吗
还是只用对一次就可以了
万分感谢

网友A:
正常情况下一个接受只要和控对一次频就OK了。

楼主:
只用对一次就可以了么
以后玩的时候就不用对了是这意思吧

楼主:
那么我等控到了 然后拆开来对好了在装到飞机上也可以吧
嘿嘿 有点罗嗦了
还望解答

楼主:
还有最后个问题 就是我想把控的副翼和方向舵对调下 不知道怎么弄啊

网友B(2010-10-12):
一般只对一次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