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基光驱电机求助~~

楼主(2010-06-13):
最近拆了一光驱,在论坛潜水几天,找到了一些资料,还有几个问题不太明白~~~现在把自己的电机和电路传上来,请教各位大侠一些问题~~~~
明基光驱 采用的是SA56203芯片驱动光驱的三个电机,集成度比较高,现在的问题是不知道接收的调速控制信号接在什么位置才能使控制电机的转速,请指点~~~

楼主:
SA56202TW的资料

光驱上用的是SA56203TW,搜了好久没搜着,只有这个有电子版的资料,从接电机的引脚来看是一样的,估计别的改动也不大

楼主: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109947&extra=&page=3

根据这个页面的资料,对应芯片的1-7 12,14,16  共11脚 接电机

接收控制电机速度的脉冲信号接在什么位置呢?

网友:
这个电路看起来好复杂啊

楼主:
另外,这个电机如何拆开呢,如果要重新绕线的话?从图上看,已经试过,但不敢硬拆,怕弄坏轴承~~~

网友:
引用 楼主:
另外,这个电机如何拆开呢,如果要重新绕线的话?从图上看,已经试过,但不敢硬拆,怕弄坏轴承~~~

1:拆CD托盘。
2:用电磨将黄铜轴承座圈与铁底板铆合处磨掉一些,(最后一张照片所示位置)再焊开电机接线,即可取下电机底板。
3:将电机轴承端盖揭开,用镊子将轴卡取出,即可将电机拆解。

网友:
这个我研究过,应该是SPIN和REF之间的电压差来控制的,没试过,但63021的技术手册上是这么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