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关于电压的疑问,谢谢!

楼主(2010-06-13):
看到很多讨论过放的帖子.小弟在此想请教大虾如何查看
电池
的电压?难道控上都有显示?(我的空是260标配的玩具控)还是降落后用万用表测量?是否油门过70才能悬停就可以降落了?谢谢!

楼主:
自己顶~是我的问题太愚蠢?还是看贴的那近30人都不知道?...唉~

网友A:
是降落后测量,空载的时候电压不低于3.7v就可以

网友B:
看看这个帖子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 ... &extra=page%3D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