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电O电池配置

楼主(2010-06-13):
这是我跑船的视频,大家目测一下速度!

这是船的配置:
长63.5cm,宽20.2cm,高12CM
FSD 3660 kv2724 内转子无刷
125A水冷电调(带UBEC功能。电压范围:6-30V)
软轴系.435铜桨

这是视频中用的电池,可以跑五分钟左右,(跑五分钟后电机、电调都没什么温度,就是电池温度有点高,最起码比人体温度高15度吧,而其电池鼓鼓的)

大家帮我看下有没有什么搭配不当的或者是布局不合理的,欢迎多提意见!谢谢啦!

还有请问大家,在上面配置不变的情况下,配什么样的电池可以发挥船出的最佳状态。

网友:
你这船目测大概30-40KM,你这船想快就上3S电池,不过这样的话电机电调温度会上去!用3S跑浆就换小点的塑胶浆432,那样电机负担可以小点,电机,电调温度可以降一点 电池鼓了过段时间可以缩回原样吗?不行的话你电池已经过放,已经有了硬伤,而且不可修复!

网友:
7.4V跑成这样也还可以了,要想更快,得换电池,至少上个5S试试,速度肯定起色不少。希望别钻水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那电池确实是过放了的,现在还有点鼓。你们常说的2S、3S.......是什么意思啊?还有后面几P是什么意思啊?可以详细解释一下吗?
大家跑船都用的几伏的电池啊

还有为什么要用朔料桨,用小一点的铜桨行吗?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建议你应该多潜水,问的这些问题不是一两句可以说清楚的!我说要你用塑料浆,就是因为便宜啊!你用铜浆不是不可以,塑料浆一般速度达到80KM左右就会爆浆,按照你这船壳,和配置想让塑料浆爆有点难度!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那电池确实是过放了的,现在还有点鼓。你们常说的2S、3S.......是什么意思啊?还有后面几P是什么意思啊?可以详细解释一下吗?
大家跑船都用的几伏的电池啊

还有为什么要用朔料桨,用小一点的铜桨行吗?

多少S就是一个电池里面有点少个电池单体串联     比如2S就是3.7V*2=7.4v  3S就是11.1V的。。。。如此类推。。。。
多少P就是多少个电池单体并联,并联不能增大电压,但能增大容量和C数!!!比如3S2P就有3个这样两两并联的电池单体再串联在一起。。

网友:
我3S电池 80A水冷电调还EBC XXD2218外转 3280KV  430桨。跑的和你差不多。。你的电机比我的好多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啦!

网友:
6楼的3s2p概念搞反咯。。看看清除再发哦。。

网友:
嘿嘿来泼你冷水了我 FSD2858KV3600 125A电调 2s5000毫安28C电池 430桨 目前60KM嘿嘿

楼主:
回复 网友C:

没关系啊!我的配置比你好,没达到你目前的速度说明我的船没有发挥出它的最佳状态,还有改造的潜力啊!

网友:
速度有30吧!听声音明显转速不足!!!!你算算才1万5千转!要想跑起来把你2个电池串起来!换432的小浆!跑一圈赶快摸摸热不!要很热就换小浆 !想再暴力点就上5S!个人认为5S最合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