固朗电机怎么这么烫手啊

楼主(2010-06-13):
飞了一块电池,电压还剩3.78左右,就停飞了,用手去摸电机,我的上帝,把手都烫到了,现在打字还有点烧,请问这是怎么回事啊,我用的ZTW40A电调         因为是个二手的,是不是里面要清理了,我以前清理过浩马特的电机,就是用抛光油,(这种油是专门擦金属用的我觉得不错,是从单位弄得)从新擦一下,灰尘什么的都被搞没了,像新的一样,这个因为没拆过,不知道怎么拆,谢谢,那个朋友拆过告诉我下,。

就这玩意

就这玩意

网友:
固朗的电机是出了名的效率低,肯定要烫手了。

网友:
偶之前用飞越旧版100元3600KV电机,连续飞几块电下来,也不过温温的。

网友:
 固朗?小马拉大车,累死哟

楼主:
准备搞个XXD2219的3680的可以吗

网友:
仔细看看这个马达不像是 GL的原装的。。。。

楼主:
这是别人的图,我的和这个一样的百之百固朗原厂的

网友:
固朗原厂有有啥用,还不是拿别人马达厂的自己贴个标

网友:
我也用的GL的  随便它多热  照用   难怪最近感觉飞不动  哎   还是外转的

网友:
我在用固朗的电机,第一个飞了十个月,轴松动了,买了个100元的绿色电机换上,电机不热电调很热,怕电调挂掉又买回一个固朗的电机,现在电调电机温度比较平均,我有次最多时飞过八个电池,每一个电休息一分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