串击电机转子前轴承和后轴承能更换吗?

楼主(2010-06-13):
我问题比较多.有几个问题想请教大家

下面两个套电机,大的拆自石材切割机,小的拆自曲线锯

大的那套以前因为磨损严重,拆开想换个轴承,拆开后感到束手无策,呵呵

1.这个东西究竟是不是一体化的?好像怎么敲都敲不出来...真级闹心...
是不是用那种三个爪的东西可以把它退了来?
2.这东西好像也要启动电容的吧.怎么好像没看到?难道是我弄丢了?

另外,小的转子,当时用曲线锯.我嫌它太吵了.用的时候,手指不停地按开关.开了就关,关了又开,这样安静些,
但是不到十分钟.好家伙,居然冒烟了它..拆开了看.发现转子铜线有个地方漆烧焦了.
3.想问下,这个小的还有得救吗?
4.白色的东西是启动电容吗?

楼主:
还有两张图

网友:
不是启动电容,估计是消火花用的,串激电机是交直流两用的,特点:高速、噪音大、结构紧凑单位质量功率大,散热不畅,不能长时间运转以及价格低等。轴承估计是热配合,拆下要费点劲。个人认为线圈焦了那个没有维修价值。

网友:
使用三抓拉马就能拆下轴承

网友:
切割机把轴承内圈切开

网友A:
有碳刷的没电容(启动用),有电容的没碳刷 。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碳刷的没电容(启动用),有电容的没碳刷 。
哦?好观点..真的么/

楼主:
回复 网友A:

精辟呀.多谢高人指教!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碳刷的没电容(启动用),有电容的没碳刷 。

太经典啦,看来真没少研究

网友:
搞不定就送我吧,我搞得定

网友:
用过二爪拉马就可以啦

楼主:
回复 网友B:

可以呀.20文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