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哟

楼主(2010-06-13):
430L
电机
线圈烧掉了,重新绕线后,线比原来的线细了一点0.2,就没个多绕了1咂,现使用发热很严重,不知道啥原意,我以为多绕一匝温度会低一点, 高手来说下

网友A:
我的也是这个问题,电机太热了,感觉得根本散不了热,这可咋办?

网友B:
绕线也很讲究的
虽然我学过电机,不过我也不会绕

网友C:
你改变了线,线细了电阻会变大。你的绕线也变了,电磁感应也变了。
嘿嘿,小弟我是这样想的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