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TR~~~~~~~~~~~~~~~~~~~~~~~~~~~~~~~~

楼主(2010-06-13):
谁能告诉我 我XTR模拟器为什么一推油飞机就往右后方倾
怎么办?

网友:
校准遥控器先~

网友:
你换个机型试一下,每个机型都不一样,我的也是

网友:
重新调通道就是了3,反正每次我都是自己调试的

网友:
调试完后 在校准一哈  就好了

网友:
什么控?关混空没?

网友:
xtr

先全部取消 在一个一个通道的调试,很快就搞定了。给你看看我的分配。

我的通道分配(m1)

我的通道分配(m1)

楼主:
ESKY直升机控  感觉好象是螺距的问题  不知怎么搞  选什么模型都一样 连固定翼都往右后倾

网友:
直机控带混空的  找找你的esky直机控背面电池仓下面有没有小开关。找到混空开关,关掉混空就正常了。

楼主:
有几个开关不知是哪一个  左下方有两个白色的打在下面  中间有个红色的  上面有两个开关标有1   2  .  1号打右边2号打在左边

网友:
我也发现有这样的问题
用的是fotaba 10c
然后换了个模型二
校准
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