令人头痛的尾巴

楼主(2010-06-13):
从装机飞行到现在已经飞了一个月了,按照论坛上各位大大的文章已经把飞机震动减到几乎没有,自觉很有成就感。但是有个问题很头痛:尾巴。不仅甩尾,还温漂,
陀螺仪
感度70。要只是这样也就算了,有时还抽搐一下,自旋个百把十度,天哪,我的悬停就在这样的情况下练到了四面悬停的,居然还没有炸过。诶,头痛!
陀螺仪是JY401的,不知道有没有关系。

网友A:
很厉害么!
我都多半年了,现在最多是对尾
人家用的是GY401 锁尾很好

楼主:
上机之前练了一个月的模拟器,是模拟器救了我的机机

楼主:
还有就是不争气的尾巴逼的

网友B:
没调好,八成是调的问题

网友C:
看看皮带有没有扫齿轮,或者松了打滑,容易这样

网友D:
不知LZ是什么控,我的是2.4G的。尾巴抽筋我的解决方法是把电调磁环给拿掉就好了。WIOD的那个磁环正好在接收机的天线那,怎么也找不到问题。无意中发现的

网友E:
哈哈,四面悬停专用练习机。

网友F:
楼主把陀螺换成GY401或GP750,尾舵机换上至少DS520以上,肯定会有“原来如此”的感觉 不过你在这样条件下练成的内功是一般人比不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