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前辈如何选购百分表

楼主(2010-06-13):
量程一般用选多少的,有无必要选名牌.一般能用的大概多少钱,选的时候要注意什么.磁性表座是否买便宜的就行.多谢了

网友A:
如果不会买,那就去知名的品牌量具刃具专卖店买,贵是贵点,但是有保障,现在高仿太多,连老手们都得被弄的晕乎乎的,就单是量具仿造这一块,完全借鉴的文物仿制的精髓.........不过也难说人家仿出来的东西比正牌的还好呢

楼主:
明天想去买,不知买什么价位的能应付一般使用.磁性座有必要买好的吗

网友B:
前辈不敢当,倒是可以说说我用百分表的一些心得:
想想干机械这行当也是10年了,过手的百分表不说百块也不下几十。不过大致有个规律供你参考。如果只是一般用用,买块0-10毫米量程的最合用。10毫米以上是大量程的百分表,价格高不说,用处也少。要是要求耐用,就买带钻防震的款,最好买这种。齿轮的轴在宝石孔里旋转,磨损会减少很多。减少磨损就会减少测量误差,使你的表相对稳定。
要谨防假货,不要以为自己捡漏。通常情况下,卖家都比买家清楚的多。
别拆修,别盲目加油,千万也别摔。只要摔一下,基本上就算报废了。小心驶得万年船。
要善待自己手中的量具,它是你的眼睛。你加工的零件尺寸准不准你说了不算,它说了算。

网友B:
最后请记住:“假量具比假刃具更毁人”
假刃具毁活就毁一个。
假量具毁活就毁一批。
我亲眼见过让假量具毁了活,哭都找不着调的伙计。

网友C:
磁性座是必须的

网友D:
楼上说得对,我厂就买了几只假的哈量的百分表,用不了多长时间就坏了,打开看,有些件是塑料的,后来又买了几人真的,明显比假的重,也大一点,也耐用,真的要一百左右,假的用不了五十。

楼主:
那磁性座要好的吗,买时要注意什么

网友E:
希望有德高望重的高手告知一下那里能买到正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