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ex电压显示不准

楼主(2010-06-13):
朋友买了几个月的6ex控电换了锂电,但是最近控上显示电压变得十分的诡异
接上的时候,电压比较准,但是过大概10分钟之后电压迅速的变成了9.*V,实际上
电池
还是12.*
重新关机再开又正常,但是过一会时间电压又迅速下降了,经测试锂电本身没有问题的
请问这个是什么原因

网友A:
你用锂电的话,据说好像是这样的吧!
你换NI-CD或者NI-MH看看是不是准的!

网友B:
我用5号镍氢,6EX提示9.4v就不能飞行了,可是镍氢的充满电也就9.6V。很快就到9.4V了。莫非6EX不适合用1.2V镍氢电池?听说锂电容易烧控?